各位大侠,怎么用Verilog设计串并转换电路啊

楼主(2007-12-20):
各位大侠,怎么用Verilog设计串并转换电路啊

网友:
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
先把课本读完,再来问问题吧。

网友(2008-05-17):
具体点 啊

网友: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多时钟输入,单时钟输出

网友:
/***************************************
简单的例子,仅供参考
***************************************/
`define data_width 32
module example(
              data_out,
              dout_en,
              data_in,
              data_wr,
              clk,
              rst_n
);
//=============================
//ports declaration
//=============================
output[`data_width -1 : 0]      data_out;
output                          dout_en;
input                           data_in;
input                           data_wr;
input                           clk;
input                           rst_n;
//=============================
//parameter declaration
//=============================
parameter UDLY = 1;
//=============================
//signals declaration
//=============================
reg[`data_width -1 : 0]     shift_reg;
reg[`data_width -1 : 0]     shift_cnt;
wire                        shift_done;
wire                        dout_ne;
//=============================
//main code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hift_reg <= {`data_width{1'b0}};
      else if(data_wr)
         shift_reg <= #UDLY {shift_reg[`data_width -2 : 0],data_in};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hift_cnt <= {`data_width{1'b0}};
     else if(shift_done)
       shift_cnt <= #UDLY {`data_width{1'b0}};
     else if(data_wr)
       shift_cnt <= shift_cnt + 1'b1;
   end
assign shift_done = (shift_cnt == `data_width);
assign dout_en = shift_done;
//================================code end=================================
endmodule

网友:
you'd better add a define choise for left shift or right shift

网友:
用移位寄存器和选通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
简单的例子,仅供参考
楼上的说对,写漏了些东西,
改一改哈
***************************************/
`define data_width 32
`define right_shift
module example(
              data_out,
              dout_en,
              data_in,
              data_wr,
              clk,
              rst_n
);
//=============================
//ports declaration
//=============================
output[`data_width -1 : 0]      data_out;
output                          dout_en;
input                           data_in;
input                           data_wr;
input                           clk;
input                           rst_n;
//=============================
//parameter declaration
//=============================
parameter UDLY = 1;
//=============================
//signals declaration
//=============================
reg[`data_width -1 : 0]     shift_reg;
reg[`data_width -1 : 0]     shift_cnt;
wire                        shift_done;
wire                        dout_en;
//=============================
//main code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hift_reg <= {`data_width{1'b0}};
      else if(data_wr)
`ifdef right_shift
         shift_reg <= #UDLY {data_in,shift_reg[`data_width -1 : 1]};
`else
         shift_reg <= #UDLY {shift_reg[`data_width -2 : 0],data_in};
`endif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hift_cnt <= {`data_width{1'b0}};
     else if(shift_done)
       shift_cnt <= #UDLY {`data_width{1'b0}};
     else if(data_wr)
       shift_cnt <= shift_cnt + 1'b1;
   end
assign shift_done = (shift_cnt == `data_width);
assign dout_en = shift_done;
assign data_out =   shift_reg;
//================================code end=================================
endmodule

网友(2008-06-16):
看过这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简单的例子,仅供参考
楼上的说对,写漏了些东西,
改一改哈
***************************************/
`define data_width 32
`define right_shift
module example ...

哥们你弄的太复杂了
那些define要那些干嘛?
直接一点不就行了
还有下面那些`````号,不能综合的

网友:
是啊,串转并,按位存就可以了吧。书上的

网友:
有没有范例?可以综合的

网友(2009-10-17):
自己动手写写就知道了

网友(2010-03-22):
#UDLY  这个不推荐吧!

网友:
受教海鸥拉了拉

网友(2010-06-29):
可以去网上搜索, 最多的还是用shift register 做。

网友:
这个闭着眼都能出来了。

网友(2011-05-02):
感觉写得不错啊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