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死机

楼主(2007-12-20):
我用的cypress公司的usb控制器cy7c68013做控制器用,采用外部供电方式,正常工作时再插上usb口会导致单片机死机,初步怀疑是静电的干扰,因为我们实验室的地线都没接,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抑制一下

网友:
在USB的VBUS上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100uF以上),试试看。

网友:
Usb 接头与地线间串一个1meg的电阻,不要让外壳与地线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