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0 安装

楼主(2007-12-21):
Cadence IC6.10 安装

Cadence IC6.10 安装.rar

网友(2008-09-02):
别蒙我啊,我可是真的穷的要命!

网友:
全文内容如下:(干吗还要收钱呢。。。)
RHEL
屏幕分辨率设置到1024×768以上
uncompress的替代(ln -s /bin/gunzip /bin/uncompress
安装完需要设置OA,在iscape里。

变量设置示例
#export LANG=C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6
###############################
export OA_HOME=/mytools/OA
export CDS_ROOT=/mytools/ic610
###############################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CDS_ROOT/tools/bin/PATH
###############################
export LM_******_FILE=/mytools/******/ic610.lic
配置快捷键文件
把目录"/tools/dfII/sample/local"下cdsinit copy到自己根目录下
把文件cdsinit改名成 .cdsinit
注释掉最后几行,具体看.cdsinit的说明。
配置打印文件
copy /tools/plot/sample下的cdsplotinit.sample
到自己根目录下,改成.cdsplotinit
copy .cdsenv到根目录
命令别名
$alias ll=\'ls -l\'
加入到/etc/csh.cshrc中可以长期有效
如果用不带参数的alias则列出所有的已命名的别名
opensuse
cadence IC 610的安装:
1. 选用的系统是opensuse 10.2. 试过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总是提示缺少java类库,所以最终选择suse.虽然说redhat 是比较好的支持eda 软件的系统,但是总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毕竟它不是为eda 定制的,而且就算有序列号,没有注册,yum也不能使用。SUSE 系统还算完善,所以最终选择SUSE 。
2. 在下面表示中,用到这些符号,进行说明。
$:当前用户的命令提示符
#:超级用户root的命令提示符
%:给命令加的注释(自己加的,便于命令的理解)
安装之前,请确定以下步骤:
1.linux默认可能没有uncompress命令,没关系,到/usr/bin目录下面看一下是否有compress命令,如果有,按以下方法建立一个:
$su %启用超级用户
password: %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
如果/usr/bin目录下没有compress命令,同样启用超级用户,用gunzip代替,方法如下:
#:ln -s /bin/gunzip /bin/uncompress %建立一个命令的链接,指向/usr/bin/gunzip
2.为了要使用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档,可以用mozilla代替netscape,如下:
#:ln -s /home/robin/.firefox /usr/bin/netscape %这里的paopao为用户名,总之先找到firefox,然后在建立连接,这里的.firefox为隐藏文件可以用命令ls -a 查看
#:su usrname
$:
后面要用到。
3. 现在开始安装:
3.1 准备工作:
先将下载的5cd-base解压,只需解压5base-cd,因为现有的******不支持打了补丁的版本。重命名为cd1,cd2,……检查一下, cd1里面是否有一个.zip的压缩文件,如果没有安装会失败。而且cd1,cd2.....下的文件IMAGES里FS.0.........之类的文件都为大写字母,如果是小写字母,安装会失败。
假如你的安装源文件在/software下,要安装的目标文件夹是/home/eda。首先更改/home/eda的权限,如下:
$:su
password:
#:chown robin /home/eda %robin是你的用户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
#:chmod 777 /home/eda
这样你就拥有/home/eda的读写权限了。
然后退出超级用户,并新建2个目录,如下:
#:su usrname
$:cd /home/eda
$:mkdir ic610
$:mkdir installscape %这个目录需要用来安装installscape
这样/home/eda目录下面就多了2个目录了(ic610和installscape)
3.2 现在假如我们是要在/home/eda安装ic610。并且你的两个源文件放在此目录下/home/eda,ic610的位置:/home/eda/ic610。
现在开始ic610的安装进程:
$:cd /software/cd1
$:./SETUP.SH
1.询问是否安装了installscape,回答否(n)
2.询问是否需要安装installscape,回答是(y)(要不然安装进程会立即结束,真是多此一问)
3.然后输入要将installscape安装到哪个目录 /home/eda/installscape
(这个installscape的版本是3.4)
installscape安装完成后,弹出一个图形化的安装向导,如果系统不缺少java库的话,接下来应该是这样的:
4.首先选择你的源程序的目录位置(这里刚开始安装就是指cd1的目录位置),按照前面的假定,这里我们选择的目录位置是:/software/cd1
5.然后询问是否有自动安装控制文件,没有,我们选择(上面)第一项,手动安装。
6.接着会询问你要将ic610安装到哪个目录,选择 /home/eda/ic610
7.然后确认要安装的软件包,我们全选。
8.接下来就慢慢等一会儿吧,可以喝咖啡啦,如果五张盘都在/software下,就不需要输入另外4张盘的位置了。一般需要75min左右吧。用终端输入命令的方法安装会比直接启动installscape ,安装软件快好多,这一点深有体会。所以要安装ic610 Base 以外的cadence 软件还是尽量用命令启动installscape 比较好。
9.安装完成后,在安装目录/home/eda/ic610下新建一个名为OA的目录,用于接下来的配置。如下:
$:cd /media/linux/ic610
$:mkdir OA
10.进入/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目录,如下:
$:cd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
$:./iscape %运行installscape
在弹出的图形界面中点击config,在出现要你配置OpenAccess(版本是2.2)之前,全部默认或选(n),直至配置OpenAccess,根据提示输入OpenAccess安装到哪个目录:/home/eda/ic610/OA
现在OpenAccess配置完成(因为ic610只支持oa的数据格式,所以OpenAccess一定要配置,否则cadence无法运行)
4. 等到ic610安装结束后,开始配置ic610:
1. 修改******
用gedit或其他的文本编辑工具打开******,在头两行加入以下两句:
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
DAEMON cdslmd $CDS_ROOT/tools/bin/cdslmd
注意:localhost是你的机器名,如不确定可以在终端输入uname -a即可看到
$:uname -a
一般我们的主机名都是这个localhost(只要你没有修改过)
保存******为dat格式(******.dat),并把******复制到/home/eda/ic610/share/******目录下。
2. 将/home/eda/ic610/tools/dfII/samples目录下的local文件夹拷贝至/home/eda/ic610/tools/dfII目录,并把local目录里的cdsinit文件名修改为.cdsinit。
3. 环境变量的书写
在我们的环境变量中,有一个值是PATH,我们在终端中输入的任何命令都是从PATH变量的值中搜寻的,先看一下PATH的值是什么,如下:
$:echo $PATH
可以看到大概有这样一些值:/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
实际上PATH的值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命令所在的目录,所以环境变量的书写就是一个添加我们可能要用到的命令所在的bin目录到PATH变量的过程。
(.bashrc,前面加点表示是隐藏文件,在用户主目录下,/home/usrname,只要显示隐藏文件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用gedit编辑器编辑,也可以用vi编辑,介绍用vi编辑的方法)
$:cd %cd命令直接转到用户主目录/home/usrname 这里为/home/robin
$:vi .bashrc
进入vi编辑界面,按i键,进入编辑状态
下面是要在.bashrc加入的语句:
################################################################################
alias lml='/home/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eda/ic610/share/******/******.dat'
export OA_HOME=/home/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eda/ic61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LM_******_FILE=$CDS_ROOT/shar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alias lmli='/media/linux/ic610/tools/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dat'
这一句的意思是用lmli代替后面一长串的命令,这样以后启动******的时候就只要输入lmli即可。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localhost是主机名,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前面已有介绍如何查看主机名的方法。
在PATH变量中,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加上这一句就可以使用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档了
退出编辑状态只要按ESC即可,然会输入:wq保存文件退出。(之所以用vi介绍,是因为在vi编辑状态下,.bashrc文件中的各种字符有颜色区分,不容易出错,也可以用gedit编辑。)
5. 启动******:
$:lmli (如果没有出现invalid ****** feagure,那么你的liciense应该是成功启动了)
6. 启动cadence
$:icfb&
(help可以看帮组文档.)

网友:
这个的东西真不好用

网友:
真是麻烦,什么东西

网友:
3ks

3ks,3ks,3ks,3ks,3ks

网友:
在那里下载的软件?

网友(2008-11-15):
it is a good thing for us.

网友(2008-12-19):
上哪儿下载这个古怪的操作系统?

网友:
希望Ubuta也可以裝哪

网友(2009-03-16):
哪里有的下载的啊?

哪里有的下载的啊?

网友:
谢谢了

找了好久了,谢谢了

网友(2009-09-01):
Thanks a lot~~ 感謝分享~

网友(2010-01-29):
kan kan kan kan kan

网友(2010-06-06):
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2011-12-02):
但愿不是忽悠的

网友(2012-01-22):
其实我更纠结的是PDK的下载

网友(2012-04-18):
请教大虾,我在运行patch_cadence时,系统报出word too long。没有成功破解,该怎样解决?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的系统是Linux2.6.9-42.谢谢!

网友(2013-04-04):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2016-03-25):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