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rm与PROFIBUS通信

楼主(2007-12-21):
我需要做个控制器, 要用ARM S3C2410 与PLC通信, 由于PLC可以与PROFIBUS-DP通信,所以要解决ARM 与PROFIBUS-DP的通信问题, PROFIBUS总线的通信协议是不是公开的,请教有什么办法实现通信呢.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顶呢

网友(2010-01-27):
使用SPC3芯片就好,SPC3已经把DP-V0的协议都做进去了,你只需要把SPC3当成RAM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