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_SIM手机卡分析(转载)

楼主(2007-12-21):
转载:http://www.directel.cn/
RF-SIM卡技术总括:
使用2.4GHz频段, 自动选频
通信速率1Mbps,高可靠性连接与通信
支持自动感应和主动触发连接两种通信方法
双向通信距离10CM-500CM,可以根据应用调整
单向数据广播(半径100M)
刷卡感应功能可自行启闭(节电)
多机协同工作(半径5米内可有32个Pos)
数据空中传输自动3DES加密, 防数据窃听,刷卡时双向认证

技术特点:
一:

高频好像对金属的衰减更大?
那为何2.4GHZ的频率能穿透电池而13.56MHZ不能?

金属对2.4G有更大的衰减
2.4G本身并不能穿透电池
但2.4G的波长很短
电波能沿手机的缝隙或塑料件来回反射式前进
而13.56M的波长太长,已超过缝隙宽度,所以不行
二:
可否将有效距离缩短到10cm?如何调整?

可以,具体实现原理如下
改为感应自动刷卡
POS内有两个2.4G收发器
一个(RF1)专用于给RF-SIM发刷卡启动信号
该启动信号被有意控制衰减到定向单向10CM内有效
另一个(RF2)用于实际数据收发,信号强,距离远
这样才能保证通信可靠

楼主:
三:13.56MHZ为何有效工作范围仅10cm?
一方面,13.56M是无源的,其工作电流必须从Pos发射的电磁场中感应出来,现在的电磁场已经比较大了,如要加大距离,必须进一步加大Pos的强度,但这对环境的电磁兼容将产生问题
另一方面,13.56M是调幅的,距离放大了,信号强度(幅度)将会有大有小,这给数据正确解码带来极大的困难
RF-SIM采用调频技术

四:采用2.4GHZ与13.56MHZ的优缺点分别在哪里?
13.56M的优点就是它已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标准
市面上已有很多具体应用
缺点是无法集成到Sim卡里
Reader的价格、功耗和体积太大,不利于个人化

采用2.4G的好处就是能集成到Sim卡里
Reader的价格、功耗和体积都很小,利于个人化
缺点当然是无法直接与现有的一些应用兼容
但可以间接兼容
现正在开发双频Pos模块(2.4G/13.56M)
还有2.4G-13.56M转换器(Adapter)

五:如何处理并行问题?
多Pos机在一起采用跳频以避免相互干扰
同机多卡采用地址码识别和隔离
Reader接口支持多任务

楼主:
六:Pos是否比13.56MHZ的便宜?
RF-SIM卡本身也是RF-SAM或RF-Pos
加个外壳并通过USB就能成为Pc Pos
制造成独立Pos也很便宜
另外,智能手机通过加软件也能变成移动Pos
最便宜的Pos可低于100元

七:RF-SIM电磁干扰问题如何解决?对其他元器件的影响?
RF-SIM的RF装置平时不会工作,所以没有电磁干扰问题
刷卡时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处于工作状态
2.4G是开放频段
RF-SIM与Wi-Fi在具体频道上是错开的,不会相互产生干扰
蓝牙是自动跳频的,也能错开

八:RF-SIM的安全认证问题如何解决?
RF-SIM的主芯片采用国际半导体公司的智能安全卡芯片
芯片本身已被原厂家做了安全认证
RF装置只是一个通信装置
通过空中的通信内容在卡内被自动用TDES加密和解密

九:RF-SIM是否支持多应用下载?
RF-SIM后续将有基于Java的Globalplatform版本
这个就支持多应用下载
现在的版本也可通过OTA补丁方式增加应用

十:与NFC、Zigbee的对比
NFC属于13.56M的范畴,前面已对比过
ZigBee功耗还是太大, 是RF-SIM的5倍
ZigBee协议还是太复杂,不适合与GSM的Cos协同工作

转载:http://www.directe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