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架构、PowerPC架构、MIPS架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7-12-22):
x86架构、PowerPC架构、MIPS架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怎么偌大个论坛没有人知道相关的知识吗?

网友:
x86冯系的,CISC的,PPC,MIPS是哈系的RISC的。PPC,MIPS带乘法器DSP.

x86冯系的,CISC的,PPC,MIPS是哈系的RISC的。PPC,MIPS带乘法器DSP.

网友:
大错特错,什么叫冯系,什么叫哈系,老兄,好像你没搞清楚哦,不要误导小弟弟

楼主:
是啊,哈系、冯系好像是一系吧,楼上的大哥好像比较懂,能否告知小妹一二?

网友:
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就是基于存储程序和二进制原理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冯.诺曼结构处理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有一个存储器;(2)必须有一个控制器;(3)必须有一个运算器,用于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4)必须有输入和输出设备,用于进行人机通信。
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在典型情况下,完成一条指令需要3个步骤,即: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

我看很多人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对立起来,但我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不能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放在一个层面上。冯.诺依曼结构这个概念强调的不是"是否从同一个存储器中取指令和数据",而是强调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机,即计算机有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操作序列组成,这个操作序列的基本操作就是从存储器去指令、然后执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冯·诺依曼就结构没有提出将数据和指令通过不同通道访问的概念。

而哈佛结构如你所说,是强调是否将分别从不同的存储器取指令和数据,这其实是应该比冯.诺依曼结构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他是对冯·诺依曼就结构的补充或者说升级。实际上现在处理器一般都将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开,这样的设计已经符合哈佛结构的要求了。而哈佛结构在完成指令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突破,依然是通过冯·诺依曼结构式的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的迭代来进行.

网友:
似乎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8-07-20):
肯定会火,一定会火!

网友(2008-09-27):
高手说的很多啊

网友:
x86冯系的,CISC的,PPC,MIPS是哈系的RISC的。PPC,MIPS带乘法器DSP.

网友:
能不能更清楚点

网友(2008-12-18):
怎么没更详细的讨论了呢,期待解读

网友(2009-02-05):
不够详细!!

网友(2009-04-12):
op   xie xie le

网友(2009-08-03):
说得再详细点啊

网友(2009-12-03):
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就是基于存储程序和二进制原理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冯.诺曼结构处理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有一个存储器;(2)必须有一个控制器;(3)必须有一个运算器,用于完成算术运算和 ...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理解,以前看的资料都是把他们对立起来的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来谈谈学习感受

网友(2010-03-19):
问题有意思

网友(2010-04-18):
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就是基于存储程序和二进制原理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冯.诺曼结构处理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有一个存储器;(2)必须有一个控制器;(3)必须有一个运算器,用于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4)必须有输入和输出设备,用于进行人机通信。
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在典型情况下,完成一条指令需要3个步骤,即: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

我看很多人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对立起来,但我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不能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放在一个层面上。冯.诺依曼结构这个概念强调的不是"是否从同一个存储器中取指令和数据",而是强调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机,即计算机有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操作序列组成,这个操作序列的基本操作就是从存储器去指令、然后执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冯·诺依曼就结构没有提出将数据和指令通过不同通道访问的概念。

而哈佛结构如你所说,是强调是否将分别从不同的存储器取指令和数据,这其实是应该比冯.诺依曼结构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他是对冯·诺依曼就结构的补充或者说升级。实际上现在处理器一般都将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开,这样的设计已经符合哈佛结构的要求了。而哈佛结构在完成指令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突破,依然是通过冯·诺依曼结构式的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的迭代来进

网友:
顶一顶,加把火

网友(2010-08-03):
不是很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2011-03-28):
谢谢了
为什么下不下来那

网友(2011-05-15):
首先是指令集的不同吧,不同的指令集对应了不同的硬件,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很有意思哈这个

网友(2011-06-16):
这个问题比较难讲啊,浅的来说CISC和RISC地区别,但是X86也应用了很多RISC的东西了.

网友:
通样的困惑

网友(2011-07-23):
受教了,O(∩_∩)O谢谢

网友(2011-09-07):
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就是基于存储程序和二进制原理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冯.诺曼结构处理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有一个存储器;(2)必须有一个控制器;(3)必须有一个运算器,用于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4)必须有输入和输出设备,用于进行人机通信。
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在典型情况下,完成一条指令需要3个步骤,即: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

我看很多人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对立起来,但我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不能把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放在一个层面上。冯.诺依曼结构这个概念强调的不是"是否从同一个存储器中取指令和数据",而是强调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概念机,即计算机有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操作序列组成,这个操作序列的基本操作就是从存储器去指令、然后执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冯·诺依曼就结构没有提出将数据和指令通过不同通道访问的概念。

而哈佛结构如你所说,是强调是否将分别从不同的存储器取指令和数据,这其实是应该比冯.诺依曼结构低一个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他是对冯·诺依曼就结构的补充或者说升级。实际上现在处理器一般都将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开,这样的设计已经符合哈佛结构的要求了。而哈佛结构在完成指令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突破,依然是通过冯·诺依曼结构式的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的迭代来进行.

这么解释很有说服力,谢谢这位童鞋的发言。

网友(2014-04-15):
没听过什么哈佛结构,概念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深入到细节都无非是控制器的设计不一样,就像对PINELINE 的理解一样,你可以把一个时钟周期分得更细,条件是硬件执行要足够快,理论上可以没有限制。POWER PC 最大的特点是只支持寄存器操作,简化了指令的复杂性。

网友:
X86据说现在是这样的执行的,把X86的指令翻译成RISC 的指令执行,这样硬件上有两部分,所以功耗会很大。原因是要支持过去海量的软件。

网友(2014-05-17):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5-12-17):
讲的很对!

网友(2018-12-09):
hao dong xie a ,xie xie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