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芯片做PCIe接口的传输卡

楼主(2007-12-22):
求助:
  我现在要做一个ASI接口的PCIE卡,进行传输,请问用什么芯片实现PCIE的协议传输

网友:
看您需要多大的带宽

看您需要多大的带宽,PLX现在已经有桥接口芯片,intel应该也有,您可以从他们的网上看看,如果仅仅需要x1的要求,可以考虑Altera的Cyclone II FPGA,也许比较方便些。我目前就了解到这些,看您是否可以用到。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4通道的传输卡,
我想问下,出了PLX8114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4通道的桥接芯片

您说的1通道用FPGA实现的,是用alterna公司的IP核加PHY实现的吗???

网友(2008-10-15):
感谢楼主啊,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2009-02-25):
最终优选哪个芯片啊?

如果是X1的话,用ALTERA的CYCII+PHY芯片价格是便宜啊,但是好像比较麻烦,有没有这么做过的大侠呢?

网友:
Xilinx 有多种型号的FPGA可供选择,使用灵活

网友(2009-06-06):
xilinx都是PCIE硬核吧,这样的FPGA不便宜应该

网友:
如果是x1,可以直接利用PLX公司的8311,直接将PCIE转成PCI的LOCAL操作

网友(2010-05-12):
8311价格一般是多少,淘宝报价400元,如果是做x1,有没有更廉价(100以内)的方案

网友:
可以用alter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