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DSP对1394芯片初始化问题!急!

楼主(2007-12-23):
请各位帮帮忙,看一下下面用DSP对1394芯片初始化的问题:
       使用的1394物理层链路层综合芯片型号是TSB43AA82,芯片是刚买回来的,各个控制寄存器和配置ROM里面什么都没有,需要初始化。用DSP写1394芯片的寄存器,发现写不进去。
        我程序前面什么也没做,只是指定了1394芯片某一个可读写的寄存器的地址,让DSP往里面写数据,怎么也写不进去。换了一块1394芯片还是这样。但是同样的DSP向外部RAM中写数据就可以写进去。请问用DSP向1394芯片的寄存器里面写数据与DSP向其它芯片(例如一个普通的RAM)里面写数据有什么区别吗?
       会不会是因为DSP和1394芯片各自接的不同的晶振,两者之间不协调?
       会不会是DSP初始化1394芯片寄存器有一定步骤,不能随随便便就直接向某个寄存器中写数据?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1394芯片,不知道是编程上的问题,还是硬件连接上的问题。
        请大家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用DSP对1394芯片初始化问题!

补充一下,用示波器测量,发现dsp和1394芯片相连的数据总线上的信号特别杂乱,反复振荡于高低电平之间,但把1394换成ram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同请牛人指点

网友(2008-09-12):
读写都有特定时序,按器件手册上的时序做,应该就能读写。
dsp应该不能直接接到tsb43aa82,需要一些接口逻辑,比较好的做法是用fpga或cpld。
我已经可以读写寄存器了,但是初始化和数据收发还没作好,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另外,大家交流一下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