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知道x86架构、MIPS架构、PowerPC架构的区别吗 ?

楼主(2007-12-23):
这里有人知道x86架构、MIPS架构、PowerPC架构的区别吗 ?PowerPC论坛竟然没有回复的

网友:
MIPS和PowerPC是RISC构架,基于Load/Store的内存访问方式,长度固定的指令,流水线结构。而MIPS是教科书似的RISC构架,使它和其它的RISC构架显得很不同,比如delay slot(对新手来说相当的难),cache管理,TLB管理都需要很繁琐的软件配合,相对来说PowerPC更偏向于向实际应用倾斜,比如有功能强大也让人头痛的移位指令、旋转指令。

而X86,曾经是CISC的典型,不过现在只是RISC的内核披了件CISC的外衣,从Pentium开始,CISC指令在内部被解码成几条RISC指令,即所谓的uOps,然后通过处理器调度机制将指令分配给RISC内核进行。X86不同于RISC的地方:硬件管理的TLB,长短不一且执行时间也长短不一的指令。
简单谈谈,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暂且抛块板砖。这些东西需要自己去体会的。

楼主:
谢谢,这么多天了,终于有一个比较明白的人给了相关的一些答案。

网友(2008-06-04):
MIPS的指令统一都是32bits的,而x86则长短不一

网友:
是的 RISC指令都是固定长度的,这也导致指令编码中会有较多的浪费,使得程序空间变大,
所以现在ARM和MIPS都推出了16位的指令子集,而x86则由于指令长度本来就很灵活,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x86的译码要比RISC架构复杂得多。

网友(2010-03-15):
简单明了

网友(2012-05-01):
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