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2求救!!

楼主(2007-12-24):
我想先显示第一个任务中的LED,挂起后再显示第二个任务的LED,然后唤醒第一个,这样轮流显示,为什么显示了第一个任务中的就停止了呢?
void  OSTask0(void *pdata)
{
    uint8 n;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
    TargetInit();                                                   /* 目标板初始化 */
                                             /* 设置蜂鸣器为输出*/
    PINSEL0 =0x00000000;                               /* 管教选择模块初始化 */
    IO0DIR=SPI_IOCON;

    OSTask1(Task1, (void *)0, &TaskStk[TASK_STK_SIZE - 1], 15);
    for (;;)
    {
           for(n=0;n<8;n++)
       {
        HC595_Senddata(~ DISP_TAB[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8);
        }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
void  Task1(void *pdata)
{
    uint8 m;
    pdata = pdata;

     for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for(m=0;m<8;m++)
       {
        HC595_Senddata(~ DISP_TAB1[m]);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8);
        }
      OSTaskResum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