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的行为级仿真

楼主(2007-12-24):
刚开始接触,不知道怎么引入verilogA描述的行为级模块的,有没有人能将方真的流程告之一二?

网友:
直接spectre跑就行了,不用什么设置。和普通电路仿真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也没用过啊,怎么引入?

网友A:
建立一个config文件,然后进行配置,仿真器选verilog-spectre

楼主:
那需不需要调用库呢,电路图里用到了电容电感等实际的元件应该用analoglib里面的元件吗,还是ahdlib里面的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config文件,然后进行配置,仿真器选verilog-spectre

verilog与spice的混纺是这样的,但verilog-A也是这样吗?
我看了verilog-spectr仿真器的设置好像是针对数字里面的verilog而非模拟行为级的啊 ~
不是很懂,请指点啊~

网友(2008-01-27):
我只用过SPECTRE.

网友:
新建cellview,工具选verilogA-editor,cellview的类型就会变为verilogA,接下来选择要构造的verilogA模块,
之后要修改的话可以按照这个生成的例子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需不需要调用库呢,电路图里用到了电容电感等实际的元件应该用analoglib里面的元件吗,还是ahdlib里面的元件啊。

如果只是VerilogA模块的仿真的话,不用调用任何库。也不用建立config。
电容和电感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写VerilogA模型,二是调用analoglib里的元件,与它接口的Veriloga模块端应该有相应的电压,电流的描述。

网友:
分成两步,首先建立一个含有veriloga 的cell;然后使用 ADE环境仿真,在菜单setup-enviroment-switch view list 中将veriloga 放在schematic前面,然后就能够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VerilogA模块的仿真的话,不用调用任何库。也不用建立config。
电容和电感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写VerilogA模型,二是调用analoglib里的元件,与它接口的Veriloga模块端应该有相应的电压,电流的描述。

很详细,谢谢拉 ~

网友(2008-10-14):
可以把veriloga和transistor level仿真结合到一起,在spectre下仿真.与纯transistor level 一样.

网友:
问一下 怎么建立 config 类型文件?数模混合仿真是不是就这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