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合并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

楼主(2007-12-24):
正在学习版图设计,在SOCE中设计好了数字部分的版图,IC5141中设计好了
模拟部分的版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合并
有没有大牛知道,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ip的集成问题吧,呵呵
可以把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各自当成一个硬核,然后一起import到SOCE中
当然,首先是提取好各个IP的.lef, .lib和.gds文件,最关键的是写好一些to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ip的集成问题吧,呵呵
可以把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各自当成一个硬核,然后一起import到SOCE中
当然,首先是提取好各个IP的.lef, .lib和.gds文件,最关键的是写好一些top文件

再问一下,.lef, .lib文件应当是FOUNDRY提供的吧

网友:
不是的,这些文件是自己提取的,encounter中可以用lefOut命令提取.lef,用pt可以提取.lib,这些我自己都提取过,
至于模拟版图,我没做过,只知道用abstract可以提取lef

网友(2014-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encounter中完成Route后,是否是直接用lefOut命令生成lef文件,用do_extract_model生成lib文件。而你是在PT中生成的lib文件,请问在encounter和pt中生成的lib文件有区别吗?在pt中生成lib用什么命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