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7C8152B 访问错误?

楼主(2007-12-25):
各位有用过Pericom的PI7C8152B PCI-PCI桥的么?小弟现在碰到一个怪事,从P Side发起Memory Read操作访问S Side的设备,绝大部分访问都正常结束,但有些访问却返值FFFFFFFF(连续递增访问);单次访问却能正常返回。出现错误后读取芯片配置寄存器0x68,为0x00003e00,好像没问题。
请问有碰到类似问题的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般任何解决?
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都开始下沉了。

网友:
是不是超出设置的空间范围了?

楼主:
可以确认的是,访问没有超出空间范围,单次访问是正常的,只是频繁的访问才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