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高手也能进

楼主(2007-12-25):
有人能说怎么仿运放的驱动能力吗,过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我是初手,相信大家了!!!

网友:
你把负载电阻的阻值变小,然后仿真不就可以看出来了么?
一般来说,负载太重,op会振荡的

楼主:
是加电阻还是电容,谢谢,能具体说说原理吗

网友:
看具体应用了!
  你的应用环境是什么呢?

网友:
因为运放是有一定的输出阻抗的,所以,如果负载电阻太小的话,增益会减小,而且运放的输出级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电流出来给这么小的负载,所以运放工作就可能不正常了。

仿真的时候,减小负载电阻就可以了。(可能说得也不太对,呵呵)

网友:
要看你设计出来的运放是什么类型的了,同时看驱动什么类型的负载
过载一般就是指:负载电阻很小,或负载电容很大!

一般op属于跨导型的居多,就是运放的高增益是由本身的输出阻抗高而得到的,如果外加一个小电阻,那么整个增益就会下降;
如果op本身考虑到要应用在小电阻负载的场合,而已经设计了输出级(一般是源随器),那么负载电阻的变化,一般不会对运放的性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于电容负载的情况,C的变化不会影响运放的直流特性(增益),而是影响其频响特性,
一般说来,对于一级运放,负载电容变大会使运放带宽减小,二级运放会使运放的相位裕度变小,甚至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