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根据内存速度定CPU的工作频率,使系统能正常工作,又功耗降低

楼主(2007-12-26):
当内存速度一定的情况下,怎么样合理的定CPU的频率,使系统能正常工作,又能使功耗降低?
如果内存速度较慢,CPU的工作频率很高,我想CPU的效率是很低的吧,这样我们肯定应该把CPU的工作频率降下来,因为没必要白白浪费电。那怎么样定一个CPU的工作频率能使在这个内存的速度,使CPU的工作效率最高呢?(cpu不会因为来不及取指令而等待)

网友A:
因为现代处理器在Core和Memory之间一般都有cache中转,所以二者之间速度关联不大,我认为不用考虑。当然一般CPU速度肯定是高于内存速度。如果CPU速度比内存速度还低,那另说。不过仿佛后一种情况不会存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现代处理器在Core和Memory之间一般都有cache中转,所以二者之间速度关联不大,我认为不用考虑。当然一般CPU速度肯定是高于内存速度。如果CPU速度比内存速度还低,那另说。不过仿佛后一种情况不会存在吧。

谢谢楼上,但是如果CPU的速度过快,使得出现CASH中还没有CPU将要想要的指令,那CPU应该要等待。所以我想CPU和内存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牵制关系,或者中CPU时钟和BUS时钟存在一定的牵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