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数字面试题目,怎么做?

楼主(2007-12-26):
Design a block which has 3 inputs as follows:
(1)system clock of pretty high freq
(2)asynch clock input P
(3)asynch clock input Q
P and Q clocks have 50% duty cycle each. Their frequencies are close enough and
they have phase difference.Design the block to generate these outputs:
(1) PeqQ :goes high if periods of P and Q are same
(2) PleQ: goes high if P's period is less than that of Q
(3) PgrQ: goes high if P's period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Q

网友A:
感觉用计数器就能实现么,弄三个计数器同是计数3个CLK,记上N个周期之后经过比较器进行比较,同时三个计数器清零,这样好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计数器就能实现么,弄三个计数器同是计数3个CLK,记上N个周期之后经过比较器进行比较,同时三个计数器清零,这样好像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必须要一个复位信号呀?

网友B:
只是一个数字锁相环的鉴相部分而已,一个高频时钟(鉴相时钟),两个异步时钟,一般通过一个异或(XOR)鉴相方法可解决!

这是数字设计基础!

网友:
so i'm curious,why cou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数字锁相环的鉴相部分而已,一个高频时钟(鉴相时钟),两个异步时钟,一般通过一个异或(XOR)鉴相方法可解决!

这是数字设计基础!

好强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数字锁相环的鉴相部分而已,一个高频时钟(鉴相时钟),两个异步时钟,一般通过一个异或(XOR)鉴相方法可解决!
这是数字设计基础!

版主果然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数字锁相环的鉴相部分而已,一个高频时钟(鉴相时钟),两个异步时钟,一般通过一个异或(XOR)鉴相方法可解决!

这是数字设计基础!

版主能否说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
看看输出信号就知道了
(1) PeqQ :goes high if periods of P and Q are same
(2) PleQ: goes high if P's period is less than that of Q
(3) PgrQ: goes high if P's period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Q

DPLL 的PD,后接CP Filter

网友:
好,学学数字锁相环

网友:
PD & PF
Phase Detector
Frequency Detector

网友:
看起来简单,深入的分析却也不简单

网友:
哈哈,maxin太精辟了!

网友(2008-03-0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
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我认为应该用最高频的时钟作一个计数器,用其他两个时钟信号的高电平或低电平作使能信号,然后比较计数器大小即可

网友(2009-01-27):
此题收藏,以后慢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数字锁相环的鉴相部分而已,一个高频时钟(鉴相时钟),两个异步时钟,一般通过一个异或(XOR)鉴相方法可解决!

这是数字设计基础!

期待详细说明,或者哪里能找到相关说明啊?谢谢了!

网友C:
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误。望指教

假设Input依次为sys_clk, P_in, Q_in

//for P input: 计算高电平持续时间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p_cnt <= #1 'h0;
else if(P_in)
    p_cnt <= #1 p_cnt + 1'b1;
else
    p_cnt <= #1 'h0;

//由于P跟Q相位不一致,所以必须统计cnt的最大值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p_cnt_max <= #1 'h0;
else if(!P_in && p_cnt_max<p_cnt) //当p_cnt为低电平时,触发最大值统计
    p_cnt_max <= #1 p_cnt;

//for Q input: 计算高电平持续时间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q_cnt <= #1 'h0;
else if(Q_in)
    q_cnt <= #1 q_cnt + 1'b1;
else
    q_cnt <= #1 'h0;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q_cnt_max <= #1 'h0;
else if(!Q_in && q_cnt_max< q_cnt)
    q_cnt_max <= #1 q_cnt;

//Output Ready (让检测的时间够充分)
#define MAX_DETECT_CLOCK 2000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detect_cnt <= #1 'h0;
else if(!detect_ready)
    detect_cnt <= #1 detect_cnt + 1'b1;

assign detect_ready = (detect_cnt == `MAX_DETECT_CLOCK);

//Output 只有在detect_ready =1时才有效)
assign PeqQ =  p_cnt_max == q_cnt_max;
assign PleQ  =  p_cnt_max < q_cnt_max;
assign PeqQ =  !(PeqQ||PleQ);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误。望指教

假设Input依次为sys_clk, P_in, Q_in

//for P input: 计算高电平持续时间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j)
if(!rstj)
    p_cnt

个人认为是是这样的。
可以做一个找clk edge的东西,来产生使能信号,就不用找最大值了

网友(2011-07-18):
这种,还是每个明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