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PLL

楼主(2007-12-26):
请教一个有关PLL的问题:
  小弟 正在做一个通信产品,其中要求输入一个8KHz的参考时钟,通过锁相环,产生一个19.44mHz的时钟,
由于我们产品上用了FPGA,所以鉴相器就用FPGA来实现,具体的方法是先将VCO的输出19.44M分频成8k, 然后用这个8K同输入的8K做异或,
环路滤波器我用了无源RC滤波器,具体参数我试了很多,但是都不能锁定,
VCO是19.44M的,可调范围为正负100PPM,电压调节范围为0-3.3V
目前的问题是:8KHz输入参考时钟与输出时钟总是不能锁定,总是慢慢抖动,时间长了会发生漂移
由于以前没调试过锁相环,所以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请各位帮忙,先谢了!

网友:
you can decrease pll loop bandwith

网友:
我觉得是pfd的问题,

网友:
环路稳定做的不好, 建议学习PLL相应知识, 弄清楚之后再做.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
maybe you can set the loop bandwidth to 0.1*fr. btw, you can measure the cp gain and vco gain in open loop for debug

网友:
1, LOOP filter导致loop不稳定
2,PD/PFD本身问题,比如dead zone

网友:
小弟也正在学习pll fs。根据理解随便说说,错误希望各位指正!
首先:做异或仅仅实现了pd鉴相,这样在输入参考或分频数变化剧烈时,很容易失锁。特别 是在窄带pll中现象特别明显。最常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加入鉴频辅助电路,组成通常所说的鉴频鉴相器。
其次。锁定频率产生飘逸,我想可能是由于 鉴频鉴相器的死区过大的原因,使得锁定不精确。小的jitter应该是由于相位噪声引起的,可减小loop filter的带宽。(死区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有关PLL的问题:
  小弟 正在做一个通信产品,其中要求输入一个8KHz的参考时钟,通过锁相环,产生一个19.44mHz的时钟,
由于我们产品上用了FPGA,所以鉴相器就用FPGA来实现,具体的方法是先将VCO的输出19. ...

你的pump 試數位做的嗎 ?
基本上 pfd 就如同paper依樣 , FPGA 有VCO ,DIVIDER ,剩下來只差在 kvco ,bw的決定
所以 你要知道你的kvco , pump current ,bw 設成fref/10
應該都會鎖定

网友:
望多指点

分析得很有道理,小弟也在学习PLL,希望大牛能指点一二,比如这PFD的晶体管级仿真怎么做,分频计怎么实现。

网友:
以后做这个方向,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