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12-26):
     我想知道这里的运放748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就是输出端的晶体管是做开关用的话可以用什么型号晶体管代替(因为这型号老了点)  大虾们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可以找器件资料的DATASHEET看看

楼主:
这是个FSK解调器,有源滤波器A允许通过空位频率2025HZ,而滤波器B允许通过符号频率2225HZ。符号位频率出现在输入端时,晶体管饱和,输出短路;空位频率出现在输入端时,晶体管截止,输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