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MIPS的I/O地址空间?

楼主(2007-12-27):
比如,这样的代码:
li k1, 0xb8000014
请问,这个0xb8000014代表什么?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看到这个地址映射,有了解的大侠,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没有任何资料,不知道你的MIPS是32位还是64位的,更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处理器。但是看你的意思,应该是指32位的。假设是32位,如果说这个立即数表示地址的话,那么只能知道0xB8000014所在区间为Kseg1 - unmapped and uncached memory.。 这块区间也是系统启动的时候就能用的区间,因为他不需要做MMU的map,也没有做cache.所以无需配置立即可用。 实际上这个数未见得就一定地址。

楼主:
多谢fireangel!
我用的是24KEc,是一个voip启动部分代码,mips网站上没有找到一些地址的定义,比如EBU、NMISR等,甚至UART等寄存器也没看到。

现在看到代码中的一些地址就头大,比如:
#define EBU_MODUL_BASE  0xB8000200
#define EBU_CLC(value)  0x0000(value)
没有资料,就不清楚设置的意义,囫囵吞枣了。

网友:
我知道你这个是SOC的,跟MIPS无关啊,MIPS只提供核,其他的内容要问你的供应商要啊。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可能是sdram或者内部寄存器的映射。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可能是内部寄存器的映射,用来配置业务逻辑的工作。

网友:
用的人还挺多的

网友(2008-07-08):
MIPS 地址空间的确是很难弄清楚的

网友:
地址空间映射与处理器没有关系,与平台相关。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开发板。开发板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
0xb8000014 是kseg1区间中的一个地址,关于地址空间的划分,兄弟可以看看see mips run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