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流源设计

楼主(2007-12-27):
需要一个电流源,其电源电压为30V左右,并有启动电路,可以采用什么结构的电路,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电阻,二极管,NMOS管,不过精度不高,功耗大

所以还得看你的系统要求

网友:
电流源的设计本身和低压的应该没什么区别. 关键是用高压元器件(NPN,PNP,DENMOS, DEPMOS, LDMOS)去保护好各节点(VGS, VDS), 不要有OVERSTRESS.

楼主:
高压电路和低压电路设计的区别只在于耐压的程度不同吗,还有什么是要特别注意的。谢谢了

网友:
高电压带来的可能就是高电流, 应该注意电流密度, 漏电流大小, 各个地方的击穿电压, LATCHUP.

还有DENMOS/DEPMOS, LDMOS的MATCHING 会不好, 有些地方可以用低压器件, 然后用高压器件保护. 注意一定要考虑周全.

网友:
电流源一般都要求与电源电压无关,所以结构上来说,电压高一点没有关系。但工艺上就要求有能耐压30V的器件了。

网友(2009-06-06):
很想知道其中的工艺结构

网友:
请问18V的电源芯片设计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工艺比5V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谢谢!!

网友:
电源芯片市场好大哦,希望国人能有所突破!!!!

网友:
目前国内做电源芯片的好像不多,且产品很单一,根本不是国外大公司的对手,努力吧,同行业的朋友们!!!

网友:
建议同业的朋友合作,相互支持,与国外共同分享电源芯片这块蛋糕!!!!

网友:
如果你的工艺能有jfet做启动电路,会省很多事情。

网友(2009-10-09):
高电压对电子器件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尺寸也大。

楼主(2009-11-30):
JFET可以看成一个大电阻,一旦过了夹断电压会进入恒流区,可以看做一个比较好的电流源,而且可以耐较大的电压,在高压工艺中还是比较实用的,但是现在很多工艺好像都没有JFET的MODEL了

网友:
高压的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