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差分运放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7-12-27):
图形见附件,AI2-V和AI2-N是外部的输入信号。问题是是图1对还是图2(将AIN2-N和地短接)对?原因呢?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楼主:
没人了解吗?没有人用过差分运放吗?

网友:
看了你的图,差分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输入端的差值,所以应该是图1

网友(2008-04-04):
没钱看图

网友:
没钱看图..............

网友:
22

im qg rhf ltu

网友:
不用附件的形式也可以看图

网友:
很想和你探讨,但要下载,没信元啊,所有不好意了哦。

网友(2009-07-02):
很想帮你看看 可惜没有钱 不好意思了

网友: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

网友: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

网友:
很想帮你看看

网友:
呵呵,钱不够了

网友:
看了一下,觉得你的图好奇怪,怎么那个仪表放大器的正负电源端都是接地吗?而且增益调整电阻RG也没有。我个人认为若是用于差动放大中除去共模噪声的滤波方法来看,第二个接法是对的,可以在器件手册上找到。(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而已,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这要看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
没钱看图

没钱看图,我是穷人,我今天知道了,就是小姐也看不起穷人.

网友:
直接贴图多好啊!

网友:
一般尽量采用生产厂提供的SAMPLE电路,在搞清其原理的前提下进行修改.

网友:
AD8220 DATASHEET里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浪费大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