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RTL级定义,那什么是行为级?

楼主(2007-12-27):
RTL模型与逻辑电路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RTL
描述是可以表示为一个有限状态机或是一个可以在一个预定的时钟周期边界上进行寄存器传输的更一般的时序状态机.下面是原文:
Dataflow models of combinational logic describe concurrent operations on signals ,usually in a    synchronous  machine ,where computations are initiated at the active edges of a clock and are completed in time to be stored in a register at the next active edge. Dataflow models of  synchronous  machines are also referred to as RTL models, because they describe register  activity  in a synchronous  machine. RTL models are written for a specific architecture ---that is ,the registers,datapaths,machine operations and their schedule a known a prior.
   --------from  "Advanced Digital Design with the Verilog HDL"  by Micheal D. Clietti

那么行为级呢?

网友(2009-06-22):
行为级是RTL的上一层,行为级是最符合人类逻辑思维方式的描述角度,一般基于算法,用C/C++来描述。从行为级到RTL级的转换,一般都是由IC设计人员手工翻译。
       这个过程繁琐,工作量很大,特别是随着数字系统的复杂性提升,这样的纯手工"翻译"过程容易出错,且使得开发周期变长。一批高级综合工具应运而生。如Menter Graphics的高层次综合工具Catapult C Synthesis。能够将数字系统的行为级描述映射为RTL设计,并满足给定的目标限制。从层次由上到下,数字系统的设计过程为:
     Idea->行为级描述->rtl描述->门级网标->物理版图
     以上仅为个人一点小小心得,不足之处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