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MOS管应用

楼主(2007-12-27):
如图所示,当A点电压为0V时,B点电压为5V,C点电压为4V,MOS管的漏级与12V电源之间串连若干LED灯。现有2个问题:1. B点电压为何达不到6V,MOS管在直流时,它的输入阻抗 应该是无穷大才对吧; 2. MOS管流过的电流有4A,持续1分钟后MOS管烧坏,现象 是G和S短路,D和S短路,但datasheet里的IDS可承受30A 电流;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嗯,蛮奇怪的,
datasheet里的IDS可承受30A 电流是在什么条件下啊?
是不是它制定的条件是散热非常好的时候呢

楼主:
datasheet里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

Drain Current Continuous (TC= 25oC, VGS = 10V)  33A

关键是为什么这个大功率MOS会有输入电阻呢。。。

网友:
很奇怪,但是那个npn管的漏电呢?
你测试出来就是那个mos管有这么小的输入阻抗么?
可以测试一下每一条路的电流嘛。
  我也只是猜测哦

网友:
而且datasheet中说到的是在温度为27度的情况,温度高的时候,可承受电流会小于30A

楼主:
初步判断为MOS管由于没有加散热片,导致损坏,造成GS之间有了100多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