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FSS中怎么画等效电路

楼主(2007-12-28):
如题,在HFSS中,我仿真一个矩形谐振腔,怎么将其显示为LC等效电路的形式啊?

网友:
没有现成方法,不过你可以借用空间映射算法试试看,在ADS中建立等效电路来反推

网友(2008-03-15):
等效电路我記得啦,好像沒有這個功能,不過新的HFSS說不一定有,我是用8代的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