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Backend

楼主(2007-12-28):
各位好:
      有几个入门级的问题想请教! Tool Encounter
      1,Block 的时序文件  ×××.tlf 可以用那些工具生成呢? (时序库怎么生成?)
      2,做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 用的××××.cdB Library   除了从厂商那里获得,自己怎么生成呢(涉及到那些工具)?
          (因为有些模块是自己做的,要自己直接布进去)
      3,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8-04-15):
我也很想知道   之前是使用astro的,现在改用encounter了  所以这些问题也不知道,也很想知道怎么得到这些文件,有知道的人给说说把

网友(2009-10-13):
我还不清楚

网友:
encounter里面的时序文件不是lib格式的么,在standard cell 的包里面就有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db的文件生成的呀!

网友:
它自己环境中产生的模块包含端口时序信息。top-level integrate时
能看到时序。try it。

网友:
cdb在celtic NDC里面有个命令叫做makecdb的可以产生,好像是这样,以前用过

网友:
tlf可以用lib文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