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上电复位?

楼主(2007-12-28):
我需要用状态机,可是需要上电复位才能确定状态机的初始状态,请教如何实现对FPGA的上电复位??!!谢谢!!

网友:
可以用外部的复位脚引入复位,或用计数器延迟一段时间进行复位。

网友:
如果电路中有上电复位信号,可引进来展宽使用;如果没有,可以搭一个RC复位电路引进来展宽使用。

网友:
一般FPGA有一个加载成功Done信号,可以用它复位状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用状态机,可是需要上电复位才能确定状态机的初始状态,请教如何实现对FPGA的上电复位??!!谢谢!!

1。使用异步复位电路,注意状态机的default和异步复位值在硬件级实现最好是一样,
2。加一个有上拉电阻的输入端口,在去毛刺后延时作为reset
3。内部产生一个reset,以下错误代码只能参考,不能照搬!
reg     [7:0]   rst_ini ;
reg             rst_n   ;
wire            rst_raw ;
assign  rst_raw = 1'b1 ;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raw )
begin
    if( ~rst_raw )
    begin
        rst_ini <= 8'b0000_0000 ;
    end
    else
    begin
        rst_ini <= { rst_n[6:0], 1'b1 } ;
    end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raw )
begin
    if( ~rst_raw )
    begin
        rst_n <= 1'b0 ;
    end
    else
    begin
        rst_n <= & rst_ini ;
    end
end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高人的指导,我将认真学习,潜水思考,谢谢!

网友:
可以做一個手動按鈕接到FPGA的接腳
按下去時接腳連到ground
就可以達成低電位reset的功能
不知道這樣可以嗎

网友:
可以将复位按钮和上电自动复位做在一起,只要用一个脚位。

网友:
楼上上的那张图行吗?感觉上电的时候没有低电平从IO进去啊?

弱问

网友:
当然有用啦。上电的瞬间,电容由于带电量为0,所以两端电压为0,可以通过调整RC数值来调节低电平时间长度。

网友:
抱歉啦,我比较弱,当时没太看懂

上网又作一下功课,大概有两点收获:

1. 这个电路容易出错。比如说电源突然中断一下再上电的时候,电容可能还没来得及放电,电源再上电的时候就无法产生正确的复位信号。解决的办法好像是在reset‘节点再放一个二极管到电源,提供一个电源还没上来时的快速放电通道。

2. 我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介绍里面都有提到,该电路在上电比较慢的情况下会失效,这个好像是因为上电慢的时候电容充电的速度就能跟上,所以无法产生有效的复位信号。解决的方法是...使用专门的上电复位芯片-___-

网友:
一般电路可以用RC电路加二极管,FPGA电路不行的,FPGA上电时要先从FLASH中加载位流,时间约200ms,加载后Done信号为低,表示FPGA开始工作了。一般用Done信号初始化FPGA内部逻辑。

网友:
也可以通过约束直接指定状态机寄存器在config之后的值

网友:
搭一个RC复位电路引进来展宽使用

网友(2008-12-15):
FPGA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啊,毕竟研发相对容易

网友:
好贴,就是需要这样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09-03-24):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呢

网友(2009-06-23):
11

自己可以使用用一个按键,将它做消抖动处理后,作为全局复位,不过这个是复位是要手动的

网友:
可以通过上电复位去促发你的程序。也可以外置一个复位按钮去操作。但是这些要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2010-12-07):
好像本身fpga有设定

网友:
你的FPGA上电复位时间,要保证在FPGA配置时间长一点。
不然可能会有问题。
当然如果你用的CPLD或者flash工艺的FPGA,就不用考虚这些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21-04-13):
fpga加载完成以后,可以手写一段代码,用外部输入时钟计数,比如计到100,来个复位信号。

网友(2021-05-22):
FPGA通常采用的复位方式:
1.全局复位引脚(注意是一个专用引脚,如果有的话)
2.采用普通引脚引入复位信号,比如说按键。(产品中不建议)
3.内部自己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无论采用何种复位信号,都需要注意:
1.异步复位或同步复位方式的选择。
2.复位信号上的毛刺的去除。
3.复位信号的驱动能力的考虑。

在实际大型设计里,一般需要考虑不同模块之间的复位顺序和时序,一般采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式,一般需要在本地模块复位“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复位控制模块来保证复位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