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FSS的port端口怎么画?

楼主(2007-12-28):
我的是一个平面天线  地和芯全部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2008-03-15):
PORT是用設的吧,設一個平面為PORT吧

网友:
Usually it is input surface of the extention part of you excitation port.

网友:
你好

我在用HFSS10.0S设计耦合器,其实你可以参考高频接头的方法,先画一带条,在画介质将其包住,防止短路

网友(2012-11-17):
我又不知道。

网友:
接地线盒pec

网友:
我也部會~~請高手出來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