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ssy与nlint如何实现互相调用呢?

楼主(2007-12-28):
debussy与nlint如何实现互相调用呢?
nlint确实强大
编译速度也快
高手指点

网友:
在设置里加入路径即可

网友:
嗯哪,PATH把路径都加上,互相能找到即可

网友:
和路径无关吧,如果你的nLint和debussy/verdi都能正常启动,需要在nLint中调用debussy/verdi的话,只需要在nLint的preference中设置一下:report viewer->general->nTrace/nSchema automatically,把这个选项勾上,应该就可以了。参考下图:

网友:
我用的时候没做什么设置,调用正常

网友(2008-04-25):
受教了,谢了。

网友(2008-09-21):
頂,受教了.......

頂,受教了.......

网友:
恩,了解了....感謝

恩,了解了....感謝

网友(2009-02-20):
楼上的,不是已经有人回答了吗?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2009-05-11):
搭车同问

期望达人指教

网友(2009-09-29):
刚接触nlint还不懂呢

网友(2010-06-06):
不错的帖子,我也刚好碰到这个问题了,期待高人!

网友:
解决了,在debussy 的tool菜单下 preference项内有个nlint框  设置其路径即可

网友(2011-04-14):
回复 楼主:

这个软件应该到哪里下载呢,我怎么找不到~~~你可以发一份给我么

网友(2011-07-01):
下来看看 学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