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ystem Trade-offs怎么翻译

楼主(2008-01-02):
System Trade-offs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系统权衡

网友:
好像一直以来,trade off都被翻译成折中,个人觉得欠拖。trade off本意是交换,应该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意思。权衡要听上去要好些。

网友:
个人觉得trade-off就是折中,所以一起翻译就是系统折中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帮忙,明白了,呵呵

网友:
就是 魚與熊掌 不可兼得 並須有所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