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ld进行cdr芯片配置

楼主(2008-01-03):
最近在用cpld xilinx95144来配置cdr芯片ds26502,
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首先具体怎么选择芯片的配置模式呢?硬件、并行、串行?还有总线类型,moto还是intel?区别在哪?
我选择的是并行,moto
还有问题是,datasheet里面有具体寄存器的定义,我用vhdl来实现这个时序对寄存器进行配置,里面可读可写的寄存器是写进去什么值读出来就是什么值?如果不是,这个值又是什么?手册里面没写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