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具或方法可以读取pcie头部配置空间0x100~0xfff的内容

楼主(2008-01-04):
有什么工具或方法可以读取pcie头部配置空间0x100~0xfff的内容. 一般只能显示前面256字节的空间内容

网友:
PCIE有4k的配置空间,后面的部分叫enchanced space。首先你要知道该设备所分到的IO base address,就是下面所说的bits 63:28

假如base address是e0000000,要读bus2,device0,functon0的vendor ID,则:
mov   ax,[0xe0200000]

  • Address bits 63:28 indicates the upper 36 bits of the 256MB-aligned base address of the overall Enhanced Configuration address range (in this case, 000000005h).
  • Address bits 27:20 select the target bus (1-of-256).
Address bits 19:15 select the target device (1-of-32) on the bus.
Address bits 14:12 select the target function (1-of-8) within the device.
Address bits 11:2 selects the target dword (1-of-1024) within the selected function's configuration space.
Address bits 1:0 define the start byte location within the selected dword.

我也是从这本书看到:《PCI.Express.System.Architecture》

网友(2008-02-03):
PCIE的东西没弄过,不过PCI的工具倒是有。

PCIE的东西没弄过,不过PCI的工具倒是有。不知道是否一样,要的话给我发个MAIL.

网友:
如果是PLX公司芯片的话,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