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paper怎么办呢..

楼主(2008-01-04):
最近要发英文paper,但是又没有资本去流片,

没有流片的电路又基本没系...  怎么办呢? 就想搞点理论的 -_-!!

   就重新整理了一下运放稳定性,主要是确定零极点的东西吧.. 这种东西有价值写不?

  哎, 没办法, 虽然知道这个东西价值不大,但是急需啊.而且自己那点道行.....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经验, 发个不流片的英文paper...

网友:
其实发paper很容易

最好找热点,新的话题

opamp极点都被人炒了几十年了

没有几年的功力基本不要碰的好

网友:
...通常..paper ...寫的方向...大家都是一致的...
但有時可以逆向思考....找一些較冷門的題目...反而會比較易上...
不知各位有這種想法?

网友:
一般有几种可选的,
1)自己做,有实际的东西,性能还不错,有噱头
2)自己做了实际的,但性能不能算先进,可以出个报告
3)自己没有实际的,但可以借鉴其他人提供的数据,提出更好的设计方法
4)自己没有实际的,但可以联系公司搞联合研究,他们提供测试数据,或者幸运的话,可以从头参与
5)没实际的东西,数据没有,纯属方法深入探讨,可以做个完整的review,幸运的话可以提出新的可行办法
6)没实际的东西,无数据,无新方法,纯属course project

LZ尽量搞3)和4)

楼主:
嗯,谢谢各位楼上,

网友:
太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