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型匹配网络3元件选取

楼主(2008-01-06):
接触射频时间不长,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希望大家帮忙!

根据输入输出阻抗,T型匹配网络中3个元件应该用电容还是电感,有没有选取的标准?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哪个位置用什么元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选取参数.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拉

网友(2008-04-23):
在网上应该能找到现成的计算匹配网络的小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两三句话回答

网友(2009-05-02):
这要看负载阻抗和源阻抗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10-13):
这个要涉及到直流和交流的问题了,有好多方面的考虑的

网友:
用ADS软件可以去算

网友:
ADS中有个用来匹配的工具,根据输入,输出阻抗,以及匹配带宽等,很好用。

网友:
如果要隔直流,中间的只能是电容。主要是看输入输出阻抗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