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仿真问题!

楼主(2008-01-06):
同样一个电路,用MAGIC画完,转成.sp和.spice文件,在UNIX下用Hspice仿真成功。
但是我再把.sp和.spice两个文件放到window xp下,用windows版的Hspice2005去仿真时就不行了
.lis文件里面有一个报错!
**error** model name pmos0553 in the element     0:m0
is not defined.
我Magic转过来的.spice文件是:

* HSPICE file created from test_rdtype.ext - technology: cmos05
.option scale=0.1u
m0 x0/Y Q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 x0/Y Q GND GND nmos0553 w=20 l=5
m2 x1/Y Q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3 x1/Y Q GND GND nmos0553 w=20 l=5
m4 x2/active_5_76 x2/active_20_27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5 Vdd x2/active_44_27 x2/active_5_76 Vdd pmos0553 w=35 l=5
m6 x2/active_5_76 Clock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7 x2/active_20_27 nReset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8 Vdd x2/active_5_76 x2/active_20_27 Vdd pmos0553 w=35 l=5
m9 x2/active_20_27 D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0 x2/active_5_46 x2/active_20_27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1 Vdd x2/active_44_27 x2/active_5_46 Vdd pmos0553 w=35 l=5
m12 x2/active_44_27 Clock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3 Vdd x2/active_5_46 x2/active_44_27 Vdd pmos0553 w=35 l=5
m14 x2/active_44_27 nReset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5 Q x2/active_44_27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16 GND x2/active_44_27
z@10 GND nmos0553 w=20 l=5
m17 x2/active_25_76 x2/active_20_27 x2/active_5_76 GND nmos0553 w=20 l=5
m18 x2/active_49_76 x2/active_44_27 x2/active_25_76 GND nmos0553 w=20 l=5
m19 GND Clock x2/active_49_76 GND nmos0553 w=20 l=5
m20 x2/nQ nReset Vdd Vdd pmos0553 w=35 l=5
m21 Vdd x2/active_5_76 x2/nQ Vdd pmos0553 w=35 l=5
m22 Vdd Q x2/nQ Vdd pmos0553 w=35 l=5
m23 Vdd x2/nQ Q Vdd pmos0553 w=35 l=5
m24
z@11 nReset GND GND nmos0553 w=20 l=5
m25
z@12 x2/active_5_76 z@11 GND nmos0553 w=20 l=5
m26
z@13 nReset GND GND nmos0553 w=20 l=5
m27
z@14 x2/active_5_76 z@13 GND nmos0553 w=20 l=5
m28 x2/active_20_27 D
z@14 GND nmos0553 w=20 l=5
m29 x2/active_25_46 x2/active_20_27 x2/active_5_46 GND nmos0553 w=20 l=5
m30 GND x2/active_44_27 x2/active_25_46 GND nmos0553 w=20 l=5
m31 x2/active_73_46 Clock GND GND nmos0553 w=20 l=5
m32 x2/active_97_46 x2/active_5_46 x2/active_73_46 GND nmos0553 w=20 l=5
m33 x2/active_44_27 nReset x2/active_97_46 GND nmos0553 w=20 l=5
m34
z@10 x2/nQ Q GND nmos0553 w=20 l=5
m35 x2/nQ Q
z@12 GND nmos0553 w=20 l=5
** rdtype_0/active_145_76 ==
z@14
** rdtype_0/active_121_76 == z@13
** rdtype_0/active_145_106 == z@12
C0 z@12 GND 0.8fF
** rdtype_0/active_121_106 ==
z@11
C1 x2/nQ GND 10.1fF
** rdtype_0/active_29_106 ==
z@10
C2 z@10 GND 2.5fF
C3 x2/active_5_46 GND 5.2fF
C4 D GND 6.3fF
C5 x2/active_5_76 GND 7.0fF
C6 x2/active_44_27 GND 5.6fF
C7 x2/active_20_27 GND 8.1fF
C8 x1/Y GND 4.5fF
C9 nReset GND 6.9fF
C10 Clock GND 7.8fF
C11 x0/Test GND 3.3fF **FLOATING
C12 x0/ScanReturn GND 3.3fF **FLOATING
C13 x0/Y GND 4.5fF
C14 Q GND 33.3fF
C15 Vdd GND 9.4fF

** hspice subcircuit dictionary
* x0 inv_1
* x1 inv_0
* x2 rdtype_0

请高手解答!!!

楼主:
请高手们近快回答啊,着急等答案啊!!!

网友:
模型没定义

楼主:
请问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在程序里面定义模型?还是我装的这个HSPICE没有这个模型的定义那?
如果是我没定义,那应该怎么定义这个模型阿?

楼主:
这个文件在UNIX下的Pspice里面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移到Windows下就不行了。

网友(2009-10-26):
同样的问题,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