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9.0安装DC 2005 的问题

楼主(2008-01-06):
我在linux9.0里安装了DC 2005,键入design_vision命令后,显示:
/export/eda/synopsys/dc/linux/syn/exec/design_vision_exec: relocation error: /export/eda/synopsys/dc/linux/syn/exec/design_vision_exec: symbol _sys_siglist, version GLIBC_2.3.3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我的安装路径是/export/eda/synopsys/dc,那位知道该怎么改阿

网友(2009-01-22):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redhat9上出问题
后来重新选择了linux版本就可以,用了centos5,ok

网友(2009-03-20):
DC 2005不支援redhat linux 9.0,用RHEL3 or RHEL4

网友:
glibc库版本不同造成的,你可以用RHEL4,如果不想换操作系统的话,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吧:
http://www.forwind.cn/2007/10/03/linux-binary-only/

网友(2009-08-16):
同样问题, 我装在redhat9 , 恐怕要搞搞啦, 谢谢上面的

网友:
yeah, and if you don't have rehl, then you could try centos.org inst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