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如何确定了?

楼主(2008-01-06):
看有的论文上说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压一般在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比如在3V的电源电压下,输入共模也就是在1.5V左右,输出电压也应该在1.5V左右。先不考虑输入和输出的共模范围,在最开始的设计时,是不是因该将输入的共模电压定在电源电压的一半来确定工作点,并确保输出的共模电压也为电压电压的一半?

一般通用的运放,是不是输入的共模电压都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还是可以调整一下?要不还是应该根据前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压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有的论文上说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压一般在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比如在3V的电源电压下,输入共模也就是在1.5V左右,输出电压也应该在1.5V左右。先不考虑输入和输出的共模范围,在最开始的设计时,是不是因该将 ...

应根据前级的输出范围确定输入级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因素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在添加电平移位电路 或者改用rail to rail的结构

普通的输入级 input common mode rangge 可以通过仿真得到
对input做dc sweep
 所有mos都在sat区域为CCMR

网友:
“输入的共模电压”是范围,不是一点数值,一般在20%~80%的VDD的范围之内,根据需要范围可以相应调整!

网友:
做DC-SWEEP的时候,其它参数都不改,那仿真出来后要是再修改其它参数还是要再仿吧?
如果单位增益反馈,那么同相输入端的偏置电压应该确定在多少合适?

网友A(2019-08-12):
不太理解,这个共模电压是指保持运放管子都饱和所加的偏置电压吗,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的信号波动?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这个共模电压是指保持运放管子都饱和所加的偏置电压吗,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的信号波动?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给信号架了个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