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设备加载driver时提示“driver_init pci_module_init error!!”

楼主(2008-01-07):
自己设计的PCI设备需要三个image:
   1) image0:4KB,配置空间;
   2) image1:8MB,功能寄存器memory空间;
   3) image2:128MB,设备板载DDR Memory空间;
在加载driver时提示“driver_init pci_module_init error!!”,具体是在对image2进行memory remap时出错;将PCI设备的image2改成64MB后,driver能正常加载,没有错误提示。

请教各位大侠,memory remap由谁来控制?北桥芯片吗?BIOS里有没有对image空间大小作限制的选项?多谢!

网友:
BIOS是不会对操作系统下的memory空间做限定,一般来说在E820 table中声明为reserved的空间都有可以使用。你遇到的问题很明显是driver申请内存空间返回错误了。试着申请其他类型的空间试试看,Linux管理的内存分几种,具体可以上网找资料看看。

网友(2008-03-13):
也许是image2 跟别的device 空间overlap了。

网友:
楼主,什么系统,什么环境?  包括硬件的和软件的,怎么说的不明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