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小范围内定位的案例

楼主(2008-01-07):
我要做一个小范围内的定位系统,比如一个房间里的,只要知道人大概方位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室内定位精度不高的话,模仿GPS的原理设计就可以了,精度高的话比较困难,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对钟的要求很高,射频电路的设计难度也很大,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