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仿真问题

楼主(2008-01-07):
想做这样的仿真:fpga + DA转换器 + 滤波器。
小弟只会verilog,所以multivhdl用不了,哪位高手给推荐个软件或者方法?多谢了!

网友:
modelsim 就足够了吧

网友:
混合信号仿真器

网友:
混合信号仿真都有哪些?

网友:
multisim就可以吧,你可以先用verilog写一个数字模块,然后在multisim里调出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multisim速度偏满,不过够用了

网友:
modelsim is ok with verilog/vhdl/systemC/systemVerilog

楼主:
能否再给一些提示,怎样在multisim里调出模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