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Spectre 里面的Calculator?

楼主(2008-01-07):
小菜刚接触Cadence,在作仿真时遇到了问题,想用Calculator对节点电压或电流做运算,但不知道怎么写表达式,比如我想对一个输出求均方根运算,我就写了rms(out_name),但一按eval(不记得是不是这按钮了,软件在实验室里,宿舍没有)就出错。想看帮助文档可实验室的又没装!

网友A:
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可以直接编写表达式方程
第二种,tran结果中以减运算为例,先点击VT,再到电路途中先后点击 需要减运算的两端。再回到caculator中点击减号。然后plot ,print随意!

网友B:
可以看关于CALCULATOR的帮助

楼主:
多谢了!

引用 网友A:
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可以直接编写表达式方程
第二种,tran结果中以减运算为例,先点击VT,再到电路途中先后点击 需要减运算的两端。再回到caculator中点击减号。然后plot ,print随意!

直接写表达式还不是很会,但你的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关于CALCULATOR的帮助

可机器没装帮助文档啊!

网友(2011-04-14):
帮助文档怎么调出来?

网友(2022-05-09):
点calculator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