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初学问点简单问题,关于有M文件出错

楼主(2008-01-08):
例:有一个绘圆的M 脚本文件circle.m 如下。希望获得一个MEX 绘圆程序。
在MATLAB 的编辑器中,编写下面的函数文件exm1.m 。
[exm1.m]
function y=exm1(A)
[m,n]=size(A);
if m~=n;
error('An input matrix should be n-by-n.')
end
r=rank(A);
if r==m
disp('This matrix is nonsigular')
else
disp('This matrix is sigular')
end
(2)把该函数文件存放于用户目录D:\MATLAB6p5p1\work下。
(3)在MATLAB 命令窗中,运行以下指令对exm1.m 进行编译。
     mcc -x exm1 %编译m 文件。
当到这步的时候,MATLAB就报错了
??? Error: File: exm1 Line: 7 Column: 42
")" expected, "end of line" found.
Error in ==> D:\MATLAB6p5p1\toolbox\compiler\mcc.dll
我发现只要涉及到M文件,都会出现上述错误,我是初学,所以请高手们多多指教指教,越清楚越好

网友:
我试了一下 你的程序是可以的 可能是MATLAB安装问题。

网友:
新的matlab版本已经不再支持你写的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