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低压信号峰值检测

楼主(2008-01-08):
请教各位:要怎么设计一个低压高频的峰值检测信号。
信号振幅差大小为几十到几百毫伏。
频率在0-4g之间。
这电路是用于光纤信号接收机中的信号检测。
王志功的论文中有找到相关电路,但仿真结果很不幸地,根本就不能检测出来。
论文的电路截图如下。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先行谢过

网友:
你的电路的offset和noise都不能太大,这样才有检测到的可能。

楼主:
我的电路的dcoffset高达1.65vdc哦?能不能相信给我讲讲,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2011-03-14):
这个电路可以仿出结果,只是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corner变化很大
这让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很难办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整流电路输出电压corner的方法

网友(2011-08-16):
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