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中RETRY, DISCONNECT, ABORT问题

楼主(2008-01-08):
如题,在PCI中会出现RETRY, DISCONNECT, ABORT这三种情况,能分别解释一下这三种情况的差别吗?在什么情况会出现重试,断开以及放弃?
好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 RETRY:
一般PCI memory read是delayed transaction,target会assert STOP#以告诉master数据未准备好,然后会去准备数据,当master再次发起读操作时,如果数据仍然没有准备好,就会再次assert STOP#,deassert TRDY#以告诉master数据还是未准备好;如果数据准备好了,就会assert TRDY#,deassert STOP#并将数据驱动到PCI总线上。DELAYED WRITE也是target准备好写数据后才assert #TRDY,否则assert STOP#。RETRY是DISCONNECT的特例,总是在第一个数据期发起。

2) DISCONNECT:
当突发操作跨memory边界或资源冲突,TARGET没准备好时发生。分两种情况:
    (1)DISCONNECT WITH DATA:
             TARGET将STOP#和TRDY#同时assert,表示只愿意完成这个数据期,无法完成后续数据期。
    (2)DISCONNECT WITHOUT DATA:
             TARGET将STOP#assert,将TRDY#de-assert,表示该数据期没有有效数据。

3) ABORT:

    (1)当target 探测到fatal error或者无法完成请求时用target abort,target设备de-assert DEVSEL# ,同时assert STOP#表示TARGET abort;
    (2)Master-Abort则是在交易发起方(master)将FRAME# 和IRDY#assert后4个cycle仍然没有探测到DEVSEL# asserted,master就会撤销FRAME# 和IR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ETRY:
一般PCI memory read是delayed transaction,target会assert STOP#以告诉master数据未准备好,然后会去准备数据,当master再次发起读操作时,如果数据仍然没有准备好,就会再次assert STOP#,deassert T ...

谢谢,不过好像memory read大多是posted transaction,I/0大多是delayed transaction,对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解释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2008-02-13):
memory write 一般才是posted transaction, 而且也只是在bridge中才poste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