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宽远大于规定值会出现什么结果?

楼主(2008-01-08):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希望大侠们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52RD.com]
工艺规定NMOS管的宽不能超过10um,由于没有仔细阅读工艺文献,现在我们的这个NMOS的宽做了90um,而且在前后仿真时候也一切正常,没有报错。这样会不会对流片结果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影响?[52RD.com]
另外说明:我们共有五个这样的NMOS管并联,外围做了一个保护环接低电位。

网友:
"工艺规定NMOS管的宽不能超过10um"???
这是不可能的!
W<100um或50um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那里的工艺,不可能出现这类情况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是这样的:

库里是规定高压MOS最大尺寸为100um,
但是在它的一个附加说明文档中规定最好不要超过10um
我不知道为什么高压MOS管的最大尺寸反倒小了?

有劳大侠了

网友:
Do you mean length of mosfet should be less than 10um, instead of width?

网友:
RF的管子有时就是不能太大,TSMC的RF管子不能大于8um的,而且Finger也最多加到64个。我觉得你还是按照工艺要求做,不要冒险。而且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加大宽长比。

网友:
这就不理解了,直接问厂家吧!

网友:
无非就是性能下降。譬如耐压可能有偏差什么的。
不会有太大问题,工艺的人自己没信心,呵呵

网友:
模型不精确

网友:
人家的意思大概是说超过10um的w就要用finger

网友(2010-07-18):
没有看明白,给个确切的啊

网友:
等LZ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