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中的错误。

楼主(2008-01-08):
用synplify综合,再用modelsim仿真。为什么出现下列错误。xilinx库也编译了,sdf的作用域也指定了。求教了。谢谢了。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netgen/par/traffic_light_timesim.sdf"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netgen/par/traffic_light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glbl  File: D:/completed_design/traffic_light based on FPGA/traffic_light/traffic_light/netgen/par/glbl.v

网友:
linux下还有D:/?

楼主:
没看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我是windows啊.

网友:
简单处理:将SDF文件移到仿真目录下,
SDF反标时只写文件名,估计和WIN的目录有关系

楼主:
真实奇怪了,我即使把三个文件拷贝出来到一个文件夹中test.v   glbl.v    traffic_light.v和traffic_light.sdc.
重新建立modelsim过程,仿真时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而且文件夹的目录竟然还是netgen/par/traffic_light_timesim.sdf.
目录明明在start simulate中改了啊.
楼上的方法也试了,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我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盼高手帮帮忙.我实在搞不明白了.谢谢.

楼主:
找到错误的 原因了,费了两天时间;•在ise中process中点开Implement Design左边的加号,再点开Place&route,右击Generate post-place&route Simulation Model, 打开Simulation Model Properties中 Include $sdf_annotate Function In Verilog File
项选,选中的话会在生成的post-place&route Simulation Model(.v文件)wire定义完后加入initial $sdf_annotate(“netgen/par/traffic_light_timesim.sdf”);
一句话;这也就是说,modelsim 仿真时新建的工程下必须有netgen/par目录,并且traffic_light_timesim.sdf也必须在这个目录里,而且sdf文件名是不能变的.倘若在ise新建的工程目录下新建modelsim,目录没出错,但出现Fail read netgen/par/traffic_light_timesim.sdf in read model的错误;将里面的测试文件,.sdf文件和生成的.v文件拷贝到一个新的文件夹中,在新的文件夹中新建modelsim工程,我感觉要么修改生成的.v文件中出现的目录,要么取消该属性项的选择. 倘若取消的话回有什么样的后果我还闹不清楚,但也能仿出来.还望各位指教啊/

网友:
sdf和网表是一一对应的,ISE在生成文件中替你加入了$sdf_annotate,
最好由自己手工处理这些事情,省得出错
自己控制仿真过程是好习惯

网友:
简单处理:将SDF文件移到仿真目录下,
                     ^^^^^^^^^^^^^^^^    move xxx.sdf into simulation directory
SDF反标时只写文件名,估计和WIN的目录有关系
^^^^^^^^^^^^
           $sdf_annotate("xxx.sdf",TB.U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