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SB2.0 PHY的请进(谢先)!

楼主(2008-01-09):
本人的毕业设计做USB2.0PHY的数据传输方面的前端设计,有没有高手有相关资料的,鄙人实在没找到多少相关资料!
希望高手指明方向,谢谢了!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一般的phy都是用模拟来实现的吧,数字很难作到,或者只做一小部分,比如位填充和nrzi编解码及串并转换.

网友:
都是先用FPGA 仿真,把速度降下来,Logic 都对了再进到 ic 上模拟

网友:
应该不是很好弄呀。

网友(2008-02-09):
好像是要用到模拟,我们这里都是只做除phy的部分

网友:
you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UTMI+ spec. i think you only want to know the theory of UTMI. it is not easy to implement.

楼主(2008-05-07):
验证难题

谢谢各位的教诲,我把UTMI和USB SPEC都看完了啊!
基本框架已经确定,但是那个硬件代码验证有成了现在的主要矛盾!
期望高手给个解答!
谢谢先!

网友(2008-10-27):
我也问一下问题
        在FPGA 系统上跑不到120M 怎么测USB 480M高速模式呀 因为PHY 出来的时钟是60M的  考虑到同步系统至少也得120M吧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2009-06-29):
可以找一本书:《USB 2.0与OTG规范及开发指南作者:周立功
周立功单片机公司策划系列丛书

网友:
FPGA只能跑跑full-speed,当初high-speed还是靠simulation的

网友:
拿Cyclone系列FPGA来说,从其handbook上来看,完全可以实现高速端口,只是本人没有实际测试,附上Cyclone系列FPGA的handbook,参考一下Chapter 9. High-Spe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 in Cyclone Devices

网友:
老贴了?国内就没做PHY的?难怪IPGOAL那么赚钱!

网友:
都很强大啊,  PHY,  跟 USB transceiver 是一个东西 么?

网友(2010-04-02):
所了解到的PHY是要涉及模拟实现其中一部分的。。。

网友(2010-09-16):
UTMI is from Hell

网友(2010-12-08):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
高速串行总线接口,必须用到数模混合设计知识的。

网友(2011-01-31):
上网找UTMI的spec,认真阅读,这个东西要用到模拟的,最好不要降速,降速的话,那就不是2.0了

网友(2016-08-26):
模拟部分的高速接收器怎么做

网友(2022-11-24):
请问有NRZI解码和去比特填充的电路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