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SB2.0 PHY的请进(谢先)!

楼主(2008-01-09):
本人的毕业设计做USB2.0PHY的数据传输方面的前端设计,有没有高手有相关资料的,鄙人实在没找到多少相关资料!
希望高手指明方向,谢谢了!

网友(2008-03-07):
查看UTMI spec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 an不懂

楼主(2008-05-06):
谢谢各位的建议,但是我好像觉得那个UTMI还是不够详细,就是那个接收发送状态机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想问问哪边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期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2008-10-11):
你好,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接触USB 2.0 PHY,目前正在FPGA编程过程中,希望可以和你交流交流。

网友:
2.0的phy用FPGA实现不了吧

网友:
FPGA 跑480M可以跑吧 呵呵,楼主可以去弄个PHY的模型呀

网友:
查资料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USB 2.0 PHY是什么?

网友:
我一直以为2.0的用FPGA不行。可是谁知道呢?

网友:
fpga实现不了

网友(2009-08-14):
USB2.0.. FPGA ???

网友:
FPGA  好象实现不了啊

网友:
With FPGA, how to detect pull up or pull down?

网友:
FPGA 不行....目前我看到的的,都要透過External PHY。
如果誰有看到可以直接做的,麻煩說一下,我也有興趣。
By the way, USB 3.0 已經出來了,問題可能會更複雜...

网友:
PHY中的高速Transceiver是完全的模拟电路,用FPGA是实现不了的。整个PHY是模拟电路+数字控制的混合

网友(2009-10-23):
有用FPGA作成功的吗?

网友(2010-02-22):
FPGA 内部没有USB PHY

网友(2011-06-18):
PHY中的高速Transceiver是完全的模拟电路,用FPGA是实现不了的。整个PHY是模拟电路+数字控制的混合

十六楼很对

网友:
PHY的话FPGA应该比较困难吧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A:

    可以。只是PHY不行。

网友:
2.0 的phy不怎么懂,但是本人现在刚进公司,和同事在调usb3.0,3.0的phy是外接的,感觉就是在检查utmi接口的一些信号~~~我也不太懂~~

网友:
模拟部分 是不能通过 FPGA实现!
utmi spec 会对你有帮助的!除去模拟的部分,数字部分不难!

网友(2013-09-07):
FPGA上也是有Transceiver的,不过不清楚USB PHY中还有别的什么模拟电路

网友(2015-12-26):
用FPGA跑USB2.0不行好像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