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问关于EP1C3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小厮初学者,勿见怪
用到EP1C3,AD输出信号直接进入EP1C3行么?AD输出高电平VHmin=4V,Bicmos的,EP1C3   DS上有这么一句话
“Cyclone devices can be 5.0-V tolerant with the use of an external resistor and the internal PCI clamp diode.”
不解,见上
不知道AD输出能否直接进入fpga

网友:
输入信号为5V时, 1C3外接一个限流电阻, 同时把内部IOE上的PCI稳压二级管打开就可以保证进入DIE的信号是不是3.3V(好象只有一个BANK支持PCI, 时间太长, 都忘了)
为什么不找个3.3V的ADC呢??????????????????????????

网友:
文档里有明确说明,IO口可以允许5V输入,串入330R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阻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