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EP2C20Q240C8或XC3S500E-4PQ208C的进来给点经验

楼主(2008-01-10):
最近要做个板子,在Altera的Cyclone II的EP2C20Q240C8和Xilinx的Spartan-3E的XC3S500E-4PQ208C之间不知该选择哪一个。看资源情况两者好像差不多。Xilinx的芯片尺寸要小一点,但需要使用三组电压(1.2  2.5  3.3),Altera的只需要两组(1.2  3.3),谁能从成本(包括电源芯片)和功耗方面给点使用经验呢。

楼主:
呵呵,搞错了,两者的资源不是差不多的,我看Xilinx宣传册子上给出的逻辑单元:10,476,原来就是等效到Altera的LE时的数目,不是两LUT两触发器的SLICE的数目。骏龙的人说EP2C20是和XC3S1200E相当的。

网友:
两款系列我都用过,布线角度来说,ALTERA的简单一些,电源种类比较少,XILINX的也不是非要三种电源,仔细参考下下载手册,下载电路部分可以2.5v兼容3.3V的。从用户角度来说,XILINX的ISE可以提供更多实用的小IP,资源上来说,两者没有更加优势的部分,都是用于逻辑资源消耗的工程,都不能提供专用乘法器DSP,XLINX的BLOCK ram资源稍多

网友(2010-03-31):
还有哪位达人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