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 电路如何偏置?

楼主(2008-01-11):
众所周知,bandgap电路是为其他的电路提供基准电压和电流的,但是bandgap电路中的一些支路如何偏置呢?
例如:bangap电路中的电流镜还有运放的的支路如何偏置?

一般情况下用二极管链接的电阻分压来产生,但是当电源电压变化很大的情况下,二极管或者电阻分压会导致支路电流变化很大,
怎么才能解决在电源电压变化很大的情况下(2.5v~5.5V)bandgap的电压和电流不变呢??

谢谢了

网友:
I think the gain of error amplifier must be larger enough to stabilize the current.

网友:
这里的运放很重要

网友:
Agree it , the Bandgap driver is importance to design .

网友(2008-11-16):
loop gain must be big enough to reduce psrr

网友:
带隙基准电路一般都是自偏置的

网友(2009-01-16):
一般都是自偏置的

网友:
bandgap如果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大,就不叫bandgap了

网友(2009-02-25):
利用自身的PTAT电流源进行自偏执

网友:
确实都是自偏置

网友(2009-04-18):
Vbe,vtLnN和Vdd是无关的

网友:
自偏置的吧

网友:
貌似有自偏置的吧

网友:
看一下这些电路的数据手册,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自偏置带隙基准,可以看看拉扎维的书.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其实BGR可以自己偏置自己的,用带op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
电流漏,电流镜,电流源

电流漏,电流镜,电流源整不明白啊!